[仿真讨论] 高速线表层与内层传输速度问题

楼主(2011-09-14):
在一块PCB中,一般同 net 相同的阻抗,表层线传输速度会比内层传输速度快,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表层线会快?

网友:
因为传播速度与介电常数相关,表层有一面是接触的空气,介电常数小,所以传播速度快

网友: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关键是介电常数。虽然说线为微带线速度快,但阻抗不好控。导致容易出现S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