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到底要什么样的电脑才能跑的不慢

楼主(2011-09-14):
protel转到altium designer9,感觉运行好慢导个网络表要1分钟,缩放原理图和PCB也有明显卡顿,这些在Protel99里几乎瞬间完成,不知道大家用altium designer9感觉怎么样,我是有点受不了了。
我的电脑i5cpu,4G内存,HD6670显卡,1G显存,这样的电脑可以算高端了吧

网友:
还没有体会到

网友:
这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
电脑需要清理,
  不是说电脑配置高就一定运行的流畅
  我电脑  1,6GHz主存,  1G内存     256M集成显卡    且装的是WIN7系统,运行 AD6.9一样很流畅。

  可能跟软件也很有关系,建议你使用 AD6.9    或AD summer 9.4,  比较稳定
   ad6.9在狗狗搜索
   adsummer 9.4 本论坛有下, 使用了几天, 还不错

网友:
电脑需要清理,
  不是说电脑配置高就一定运行的流畅
  我电脑  1,6GHz主存,  1G内存     256M集成显卡    且装的是WIN7系统,运行 AD6.9一样很流畅。
  可能跟软件也很有关系,建议你使用 AD6.9    或AD summer 9.4,  比较稳定

楼主:
我今天整理了一下电脑,还是比较慢,有没有一些提高速度的方法呀,比如关闭一些没有用的实时检查,或者特效

网友:
如果板很大可能会有导入慢的情况,一般板慢就只能是个人环境导致...
提醒:最基本的选项要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