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 有問題 急救急救!!!

楼主(2011-09-14):
請問這有什麼方法解決  學校急著要用  會的大大請交一下  感恩

网友:
沒遇過這樣問題,猜測是 OrCAD 軟件沒安裝好,或是 OrCAD CAPTURE CIS 要連上 SERVER 的通路沒設定好。

网友:
从描述上看是电脑桌中已存在ORCAD的client阻碍server安装,建议使用360或windows优化大师进行彻底清理一次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