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说明expedition里下如何修改切换布局和布线模式的那个快捷键

楼主(2011-09-14):
RTRTRT
F12 这个快捷键很不实用。。。

网友:
    用右键画一个C可以在将布局切换成布线,但是不知道怎么切换过去

网友(2012-02-10):
    按住alt,右键左移就可以了

网友:
    alt+右键由右向左滑,从布线模式转变为器件模式。同理可推其它

网友:
    这个比较快, 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