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线时不小心把REF删了,怎么恢复啊,请教

楼主(2011-09-14):
在走线时不小心把REF删了,怎么恢复啊,请教。

网友A:
    选中元件ctrl+Q,

选择new后点击下面的图标,

    弹出如下对话框,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元件,右键add new lable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高效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点中commponats -右键add new lable,如果你要折腾,同意2#楼!

网友:
    2楼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元件ctrl+Q,

    选择new后点击下面的图标,

    这样添加好,导出gerber时怎么没有啊,丝印层上已经勾选。

网友:
    看下你添加的Ref放在哪一层,可能没放在丝印层

网友:
     不好意思,可以不可以告诉我REF是什么?

网友:
    元件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