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三中所示图片指的是哪一些长度,请教!

楼主(2011-09-14):
看到一个DDR3的图片,结合要做等长的DDR三,不知道所示图片的L4,L5,L6,L7,L8,L9, 指的是哪一段,请各位大虾赐教!!!谢

网友:
    不懂这个

网友:
    DDR3的TOP结构为串接。图中黄色点,理解为VIA 。L4、L5、L6为4个DDR之间几个VIA节点的距离。如果末端VTT电阻不打VIA直接连到L6与L7之间那颗VIA上,其实L7 ,L8可以理解为同一段线。L9没看到啊。。。大概就这样,楼主最好对着brd file上的鼠线来看,比较好理解。

网友(2011-10-24):
    ms是你的表层线,dsl是你的内层双微带线吧?这个拓扑是4dimm串联的吧,L4,5,6是DDR串联的那段,L7也是内层,双微带,然后换层到表层L8,接Vtt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