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gerber时,有几个元件的ref在丝印层上没有出来。请指教!!

楼主(2011-09-14):
导出gerber时,有几个元件的ref在丝印层上没有出来。请指教!!

网友A:
没出来的ref在什么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出来的ref在什么层?

在丝印层上

网友:
ref是part label,还是建库放的text?

网友:
编辑下CAM设置,找到你没显示出的那个丝印层。比如顶层丝印,layers-silkscreen top-勾选Ref.Des肯定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