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11-09-14):
#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3" of Package SWITCH 1X3 , K1: SCHEMATIC1, PAGE1 (6.40, 1.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4" of Package SWITCH 1X3 , K1: SCHEMATIC1, PAGE1 (6.40, 1.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SWITCH 1X3 , K1: SCHEMATIC1, PAGE1 (6.40, 1.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SWITCH 1X3 , K1: SCHEMATIC1, PAGE1 (6.40, 1.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BATTERY , CH1: SCHEMATIC1, PAGE1 (3.90, 3.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BATTERY , CH1: SCHEMATIC1, PAGE1 (3.90, 3.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BATTERY ELEM , CH2: SCHEMATIC1, PAGE1 (6.20, 3.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 Error   [ALG0031] Pin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BATTERY ELEM , CH2: SCHEMATIC1, PAGE1 (6.20, 3.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 Eof Package BATTERY , CH3: SCHEMATIC1, PAGE1 (8.8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BATTERY , CH3: SCHEMATIC1, PAGE1 (8.8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请问一下以上错误是什么情况。是引脚编号的问题吗?。怎么做引脚标号?

QQQQQQQ

网友:
看起來像是是管腳編號問題,可以將有問題的局部原理圖圖片,或是局部的 DSN 文件,貼出來大家一起討論嗎? 這樣比較能夠清楚回覆錯在哪裡。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昨晚一位高手帮忙解决
貌似把三个库换了就行了,应该是它的原因..

楼主:
现在能再请各位帮个忙吗?由于软件破解的有问题,不能creatlist给PCB editor导入,能麻烦各位帮我creat一个吗?我的Q527733617。。。{:soso__9673432049794318942_2:}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2.html  软件破解进行中,,,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