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模型 准换问题 求解

楼主(2011-09-15):
    我在  转换  模具是出现报错 ...  过程如下

网友:
    没有这样转过,你可以试下在用candence自带的工具Model Integrity打开ibis模型,在这个工具里转dmi文件,转好后再加入到库中

楼主:
    恩 我了解下
  谢谢 有没有 Model Integrity  这个的转换方法

楼主:
    这样 只能一个个的  转换 有没有
  跟快捷的  方法  一次性 能转换  一个文件 夹的  ibs
     还有在 库里  有一个索引 文件是  ndx 格式的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

网友:
    我们仿真时加入的模型不会很多,所以不需要批量转换阿.

    应该是candence自带的模型库

楼主:
    自带的 只有一些简单的 电阻 电容 电感之内的  什么主芯片 二极管都没有
    你要没有  仿真 模型 转换和添加的资料  能 发一份我看看吗
           306597060@qq.com

楼主:
    我用这个 Model Integrity  转换模型的时候 会出 警告 这个怎么解决
    Reading file <F:\wortk\16M\5th1mx16.dml>
WARNING @line 4: Missing input threshold for ModelType IO
WARNING @line 4: IOCell <5TH1MX16_Buffer> is type Output and so:  should contain a delay measurement fixture;
    WARNING @line 134: 5TH1MX16_Buffer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687: 5TH1MX16_Input Power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687: 5TH1MX16_Input Power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592: 5TH1MX16_Input Ground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592: 5TH1MX16_Input Ground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592: 5TH1MX16_Input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