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转Allegro16.3报错

楼主(2011-09-15):
各位老大,我在pads9.3导出asc文件,然后导入到allegro16.3时,出现如下问题:

Translating D:/Work_Dir/CNQ4205-3MB8V1.1new.asc.
Using translator version @(#)$CDS:  pads_in.exe v16-3-85D 11/3/2009 Copyr 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
Version = PowerPCB2005.2
 Route Layers = 8
Units = MILS
 Hatch mode = Vertical / Horizontal
Hatch grid = 2.000000, angle = 0.000000, anti-pad spacing = 0.000315
Initializing new database.
Creating layer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body.
*MISC*
*MISC*
 *MISC*
*MISC*
 *MISC*
 *REUSE*
 *TEXT*
*LINES*
 *VIA*
*PARTDECAL*
*PARTTYPE*
*PART*
 *ROUTE*
Writing routes.
*POUR*
*END*

===============================================================================
 PADS layer usage summary:
  Layers 1 to 8 are route layers.
INES:
     0 BOARD GEOMETRY - ALL
     1           ETCH - TOP
     2           ETCH - INTERNAL1
     3           ETCH - INTERNAL2
     4           ETCH - INTERNAL3
     5           ETCH - INTERNAL4
     6           ETCH - INTERNAL5
     7           ETCH - INTERNAL6
     8           ETCH - BOTTOM
     9  * Not mapped!
    10  * Not mapped!
    21  * Not mapped!
    26  * Not mapped!
    28  * Not mapped!
    29  * Not mapped!
OPPER:
     1           ETCH - TOP
     2           ETCH - INTERNAL1
     3           ETCH - INTERNAL2
     4           ETCH - INTERNAL3
     5           ETCH - INTERNAL4
     6           ETCH - INTERNAL5
     7           ETCH - INTERNAL6
     8           ETCH - BOTTOM
EXT:
    250  * Not mapped!
  DECALS:
     0 PACKAGE GEOMETRY - SILKSCREEN_TOP
     1 PACKAGE GEOMETRY - SILKSCREEN_TOP
    20  * Not mapped!
    21  * Not mapped!
    27  * Not mapped!
    28  * Not mapped!
  PADS:
     0           ETCH - internal_pad_def
     1           ETCH - TOP
     2           ETCH - INTERNAL1
     3           ETCH - INTERNAL2
     4           ETCH - INTERNAL3
     5           ETCH - INTERNAL4
     6           ETCH - INTERNAL5
     7           ETCH - INTERNAL6
     8           ETCH - BOTTOM
    21  * Not mapped!
    23  * Not mapped!
IAS:
     0      VIA CLASS - internal_pad_def
     1      VIA CLASS - TOP
     2      VIA CLASS - INTERNAL1
     3      VIA CLASS - INTERNAL2
     4      VIA CLASS - INTERNAL3
     5      VIA CLASS - INTERNAL4
     6      VIA CLASS - INTERNAL5
     7      VIA CLASS - INTERNAL6
     8      VIA CLASS - BOTTOM

WARNING: 3104 data objects mapped to the UNUSED class were ignored.
===============================================================================

Creating D:/SPB_Data\CNQ4205-3MB8V1.1new.brd.
Loading netlist:
D:/SPB_Data\CNQ4205-3MB8V1.1new.TXT

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Warnings =  13.
Total Combined Netlist and Device File Errors   =  0.
See netin.log for details

Writing database.

 Creating padstack definitions.
 Creating symbols.
 Creating independent data.
 WARNING ERROR(SPMHDB-205): VOIDs must have same width as their parent SHAPE.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34738.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205): VOIDs must have same width as their parent SHAPE.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34821.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205): VOIDs must have same width as their parent SHAPE.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34893.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35311.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38537.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39292.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40031.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40475.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45063.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50542.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3651.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3690.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3763.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55481.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7565.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7606.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7666.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57853.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59305.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61472.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61943.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62099.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62176.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67): The coordinate buffer is incomplete.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62357.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64372.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66868.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71682.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76723.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81048.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1365.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1584.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2211.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2304.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82929.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3160.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3680.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3692.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3708.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4332.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84425.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4484.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84713.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5439.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5452.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5453.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5458. Continuing.
 WARNING E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Can't create void of shape. iges id 85558. Continuing.
 WARNING WARNING(SPMHA1-310): Illegal segment endpoint.  Can't create shape/polygon. iges id 86074. Continuing.

Closing database.
Loading constraints...
Translation complete.
Finished reading input file with no errors.

pads里的铜皮都删除了,而且转出的asc文件各个版本都试过了,都是类似问题。请各位老大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强扭的瓜不甜……

    何必强求……

楼主:
    应该可以转的吧

网友:
    2楼的回答好经典。
    我用cadstar转pads也老出错,出来的图只能看看,不能用的。

网友:
    即使转换成了,也需要大量的修改。

楼主:
    哎,可悲呀

网友:
    铜皮是不识别的

网友(2013-03-13):
    转时需要一个 pads_in.log 不知道那个在哪里

网友:
    同楼上,转换时弹出“unbable to open the log file”,不知哪位高手可以解决!

网友:
    在安装路径下:Cadence\SPB_16.3\tools\pcb\bin\pads_in.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