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已更新)allegro16.5的椭圆孔显示问题,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啊!

楼主(2011-09-15):
allegro16.5的椭圆孔显示问题,请高手给予解答,非常谢谢啊!
具体见图片

楼主:
有知道怎样解决此现象的朋友不?
在线等啊,谢谢啦!

网友A:
说实话,你贴出来的图没看出区别,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也正用16.5,这主要是为了运行流畅考虑吧,你用15.5打开块多层板大点的,把所有显示打开, 放大缩小,看看.再用16.5打开同样复杂的板,所有显示打开,缩放看看谁流畅, 显示越好的,流畅度会越差,16.3都没有16.5流畅

网友:
至于怎么设回原来版本的显示,我就没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知道怎样解决此现象的朋友不?
在线等啊,谢谢啦!

为什么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图片现在更新了,估计大家现在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解决此方法的朋友给说二句,谢谢啊!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啊!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贴出来的图没看出区别,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也正用16.5,这主要是为了运行流畅考虑吧,你用15.5 ...

你好!你说的只是16.5在刷新速度上提升很多,并非我想要的答案,
你现在可以看下图片,如知道请回答下,谢啦!

网友:
做的非常的酷,很好!

楼主:
难道说这种现象只是16.5的一个BUG吗???
有谁知道的不?请教了

网友:
    可否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方法如下:
1、WINXP系统下升级006的补丁,可以解决此问题。
2、在WIN7系统下并没有出现以上现象(只打到005补丁)。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现在更新了,估计大家现在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解决此方法的朋友给说二句,谢谢啊!

这还不简单吗? 你用16.5版本的创该元器件PCB封装, 再调来用,我不信还是这样!
装了006补丁,打开于教授画的板,他的贴片电阻焊盘缩放到某一个值时就显示还是方块,同以前, 但如果你用allegro创建封装就没这个问题,那些看样子是DXF导入的SHAPE来做的.非allegro原生.

网友(点评):
以前用15.5做的库,库有几千个啊,难道都用16.5在做次嘛,不过现在升补丁后就没问题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