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更改cell引脚号码后无法导入到expedition中

楼主(2011-09-15):
如图,原来的cell引脚号为31,现在更改为40,在part的pin map也进行了更新,在导入expedtition过程中报错:
“     ERROR:  Cell IPM PS21767 has Alphanumeric Pin Number 40 while
      Part Number IPM PS21767 has 31.

该怎么修改设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导入的时候选全部从库中导入数据试试。

楼主:
选择了全部重新导入数据,但还是报故障
ERROR: Block Inverter, Page IPM, Symbol $2I1445:<!#!><objindex>576461392253550730</objindex>
       Pin INSTALL2: Mapping error - wrong swap group
      Pin number '31' on symbol pin 'INSTALL2' does not match map for part 'IPM'.
      Gate name in Parts DataBase is gate.

个人理解为在这个工程里面存储了原来的库文件数据,现在更新不了,问题是还找不到修改PDB的地方,头大中。。。

网友:
把文件夹中除了原理图 prj pcb之外所有的package后产生的文件都删除以后,重新走一下。
原理图里面最好重新放置一下这个symbol

楼主:
删除不成功,总是报错。。。
任务紧,还是重新做封装了

网友A:
package的时候选择 delete local part data and repackage all!每次放置器件都会在工程中存放一个本地数据,库修改了后需要更新这个数据库,如果你之前放置了该part,光更新库是没用的,已经放置的器件需要repackage后才能够和新的数据库相连,mentor不像allegro那样重新编号后pcb就错乱,repackage可以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age的时候选择 delete local part data and repackage all!每次放置器件都会在工程中存放一个本地数据 ...

这个方法我试过,能够解决,问题是这样导入expedition后,所有元件的标号全部重新分配,求教该怎么保持原来的标号?
谢谢谢

网友:
先尝试使用package symbols并在下面勾选delete local data and rebuild all loacl data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不行那只能是rebuild all了

网友:
需要线在cell edit中修改管教数目,然后才能添加新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