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ADS2007CAM文件导出问题????

楼主(2011-09-15):
上图。。。纠结中,求高手解决,加层的方法无效。

以前用PDF格式导出CAM文件时,可以看到焊盘通孔。

网友:
没印象输出gerber有那层看到过通孔啊。
可以先拿以前的板子和现在的对照cam输出的设置找差异。

要看到通孔做什么用呢?

另外考虑,要是焊盘在cam中能看到孔,应该是不正常的。
因为焊盘原本是“圆面”,通过圆心处的钻孔,得来的“环”,而非原本就是环。
焊盘的钻孔坐标和尺寸在其他的层中,所以在cam预览中(铜皮层)应该看不到“环”的效果才对。

楼主(2011-10-27):
我是菜鸟,自己想用感光做PCB,CAM文件没有显示焊盘的话打孔不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