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Layout用什么软件好的疑惑

楼主(2011-09-15):
刚刚接触cadence,以前也没用过别的Layout软件,可是看国内好多都是用的protel,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如果想学习layout的话,用哪个软件比较好?别的都没接触过

网友:
个人认为学就学用的公司多的软件,ALLEGRO 跟PADS就不错,我就是先学PADS,然后转向ALLEGRO的,PADS比较容易上手,软件只是个工具,LAYOUT的流程还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还是学Allegro,发展空间大些。现在稍微好些的公司用Allegro的多

网友:
恩,学allegro吧,发展空间大

网友:
allegro学会了,其他软件都是小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