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两层板走高速信号线的提问!!!

楼主(2011-09-15):
       各位大侠,最近我画了个两层板,老大说可能是要过CE的,在LAY到HDMI,USB得高速线时,有几条线要从底层穿过高速线,按照一般来说,他们的信号回路是在底层,但现在底层有走线隔开了,那他们的信号回路会怎么走,要怎么改善其高速信号线的信号回路呢??如果在其两端打地孔会好点吗??(如图),请高手解答!!!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绕过最短的端点。之后返回到相应的回路上。此图相当于壕沟,你找本书看看壕沟 即知道了。这种在高速线上是禁止的。造成很大的串扰,以及地弹问题。

网友:
补充:对于双层板,本来就不适合做高速电路,因为没有完整地平面,所以SI问题很大。 不知道你们的电源及地网络是如何布置的。看书上说 有两种双面板布局:一种是平行交叉, 一种是指状。 个人认为 对于双层板布置高速电路。最好是先把电源及地布置上后,在连接信号线。之后在按你的要求覆铜或者不覆铜 (没有实际操作,全部是理论。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像这种走法在PCB lay 线过程中是避免不了的,特别是大的BUS 连接时;不过两层板还要走高速,不知你PCB板有多大?NET 数估计也不会多;像楼上仁兄所说先处理你的power 和 地吧,信号只有完整的参考才能高速传输!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的指点,“先处理你的power 和 地”,希望能再详细点??我的POWER都是走在顶层了,底层我是尽量不走线,底层的地是比较完整的了。大侠们有没有关于两层板设计的教程或是好的两层板设计的例子给我参考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的指点,“先处理你的power 和 地”,希望能再详细点??我的POWER都是走在顶层了,底层我是尽量 ...

底层的地不是看上去完整,最主要的是关键线的地要完整。每个信号都要有完整的返回路径,位于信号线的下方,其宽度至少为线宽的3倍。做到这个,你下面的地是否完整都已经不重要了。哪怕是不完全覆铜,也OK啊。在布置电源和地的时候注意点PDS中的轨道塌陷。

楼主:
那如果像上图一样,信号下方被底层走线给截断了,那要怎么改善???

网友:
    用一根跳线如何?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粗线和细线都是什么网络。改善是没有办法了,除非重新布线。你最好计算下他们之间所能造成的最大影响。毕竟电路这东西,理论是理论,最终目的还是好用。好用就行

楼主:
    粗线是地,细线是SATA硬盘的等差线。。。底层走的那根线只是个USBDevise的检测线。

网友:
    试问板厚是多少啊?

楼主:
    1.6mm吧~~~~

网友B(2012-06-2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粗线和细线都是什么网络。改善是没有办法了,除非重新布线。你最好计算下他们之间所能造成的最大 ...

    如果高速信号线的旁边有伴随地面的话,那信号的回路电流是不是大部分会集中在与信号线同层的伴随地面上呢?

网友:
    我看楼主在处理高速线时都采用了包地处理,这种方式除了起屏蔽作用外,是否也可以提供回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高速信号线的旁边有伴随地面的话,那信号的回路电流是不是大部分会集中在与信号线同层的伴随地面上呢 ...

不好意思,才登录。
这个不会,在完整性书上有图,  但是不会贴图,只能描述了,描述的不知道清楚不!
一根传输线在空间中,根据电磁场辐射的波形来说,呈360度辐射,对于扁平传输线,由于存在趋肤效应,其表面为电磁发射极(呵呵,个人描述,词可能不准,但大概是这个意思。)传输线附近有保护地(伴地)相当于在空间中切割所在宽度的磁力线。计算公式可以用串扰的那个百分比计算公式。(串扰在地上的电流和电压即是切割磁力线的能量)
所以你的高速信号线附近有保护地,其实仅是切割了部分磁力线,所以并不能肯定大部分会集中在与信号线同层的伴地。。
公式回家查查, 日后补上

网友:
把底层的细线移走,不在高速线下方走。
有个问题,1.6mm双面板高速信号的阻抗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个人认为:差分走线可以抑制噪音和干扰。并且板厚1.6MM,底层和表层的距离很大,干扰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