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成gerber文件

楼主(2011-09-15):
给drill底片画photoplot outline时,出现了矩形框,但是点“done”就没了,怎么也画不上。其它层底片的photoplot outline大小好像不一致,这个有问题没?谢谢

网友A:
    drill层是设置好后,自动输出的。不用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ll层是设置好后,自动输出的。不用这么复杂!!!!

但是我自动输出之后除了一个孔,什么都没有

网友B:
    您劃Photo outline 的框線時 , 它的資料是放在哪一層? 您是否有注意到?
    如果不是跟您的 Drill map 放在同一層, 那當然完成指令後就消失. 除非您取把那一層資料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劃Photo outline 的框線時 , 它的資料是放在哪一層? 您是否有注意到?
    如果不是跟您的 Drill map 放在同一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