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电源层走过线么

楼主(2011-09-15):
4层板,顶层底层走信号,地层是单独的一层,电源曾铺铜区面积不大,有些信号线是在这层走的,但是发现几个问题:
1:如果把这个电源层设为negative,铺铜不避让,走线也不避让。如果在negative层画线,画出的线,是不是实际上是分隔,而不是象positve层那样的实际走线?
2 如果把这个电源层设为positve,那么就不能用热风焊盘,结果客户看了感觉怪怪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见过在电源层走线的。应该是 顾客的要求吧,再加上确实是没地方走线了!!!

网友:
完全可以走线啊!电源不就是特殊的信号线吗?

楼主:
能否在正片中使用热风焊盘?如果设置电源层为正片,貌似就不能使用热风焊盘了。诸位电源层的连接是怎么做的呢?内层的连接,必须用热风焊盘吗?

网友:
    可以走线,,

网友:
    可以走线,不过最好不要走线,干扰会大一些

楼主:
    如果走线,貌似就不能把power plane设置为negative,而不设为negative,就不能用热风焊盘。只能用shape parameter里设置的连接方式,客户看了这个觉得很怪,想让我改称热风焊盘的形式。
是不是positive的层根本没法用热风焊盘?

网友:
    正片无法使用焊盘定义的热风焊盘,只能够统一设置,不过也能设置单个焊盘的热风焊盘的连接宽度、安全距离等,就是很麻烦,顺便问下,为啥客户看了会觉得很怪??

网友:
    四层板还搞毛负片啊~

网友:
    电源层尽量不走线。

网友:
    就算设置了negative,走线也是实际的走线,只是在出gerber的时候是负片。

网友:
    电源层可以走线,一些板内存部分的地址线就可走在电源层,但要做到参考平面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