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在不改变阻抗值的情况下,怎样提高线的宽度!

楼主(2011-09-15):
在一块PCB 板中,假如 50 欧姆的阻抗线(单根线)走 5 mil,那么75欧姆的阻抗线(单根线)线宽一般比 5mil 小;现在希望用哪种方法,在不改变阻抗的情况下,使75欧姆阻抗线线宽也走5 mil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50 OHM 线宽5mil,75 OHM 线宽也5mil。这是你对什么东西决定阻抗没有理解的结果!

网友:
    改变板厚

网友A:
    或者改变板材
    你可以先用算阻抗工具自己先评估算一下
    具体的信息你咨询制版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改变板材
你可以先用算阻抗工具自己先评估算一下
    具体的信息你咨询制版厂

改变板材及厚度可以提高线宽,但同时 50 欧姆的阻抗线线宽相应也会增加,如若是DDR 的线,此法不可取,走线及绕线空间会不足~~

网友B:
    的确是这样,不过布线不在同一层时通过改变叠层结构可是现实

网友:
    只有换板材这条路了
高速板子 对板材要求都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不过布线不在同一层时通过改变叠层结构可是现实

唯一可行的办法如同CHENIF所说,在多层板的时候,改变75欧姆的布线层,从而实现增加板材的厚度。才可实现。对于楼上的更换板材,如果在同一个板上,是不可实现的。

网友:
    改叠层可以,你可以挑出某些走走75欧姆,某些层走50欧姆的线

网友:
    还可以改变传输线的参考面,以及用共面阻抗来计算。

网友C:
    可以改变参考层,你75om的线应该不多吧,可以把它们本应该对应的参考层掏空,让它们参考其他的电源平面,不过这样你得注意,掏空区要与75om阻抗线对应好,并且不要有其他的阻抗线对应掏空区。
    这方法会破坏电源平面的完整性,所以建议阻抗线不多,且区域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D(2011-10-15):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变参考层,你75om的线应该不多吧,可以把它们本应该对应的参考层掏空,让它们参考其他的电源平面,不 ...

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使阻抗增大,但未必能控制得当。有可能比75ohm大,也有可能比75小,视具体叠层情况。用同层参考作辅助设计会更好点。

网友:
    直接把需求发板厂,别自己折腾半天,工艺上做不了,或者成本是不可接受。

网友E:
    改变板材或者板厚,其实用些电容电感匹配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改变板材或者板厚,其实用些电容电感匹配一下也可以的

离散性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2011-11-17):
引用 网友D:
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使阻抗增大,但未必能控制得当。有可能比75ohm大,也有可能比75小,视具体叠层情况。用同 ...

压层顺序应该由设计着定的,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散性是不是会很大?

其实离散性和你做的频率关系比较大,频率高的话一般一致性会比较差,因为频率越高,贴片元件间的寄生电容,引线电感的影响越大,然后元件的自身偏差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制版工艺,以及生产工艺都很难保障,所以一致性比较难以得到保障,所以我们一般是将板子设计的偏感性一些,然后放置一些tuning pin(也就是调节PIN),这样调节起来会很方便,成本也比较低,如果你做的频率比较低的话,就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不管怎么弄,你50欧姆跟75欧姆在同层的线宽是没办法弄成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