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从别人PCB内保存的封装,实用过程中丢失丝印?(有图)

楼主(2011-09-16):
如图
通过 Save to Library 保存起来的封装,在实用的时候只有焊盘而没有丝印。。。
移动该元件的时候有显示有丝印框子
这是怎么回事呀 ?

网友:
没有把丝印和文字层打开!

楼主:
没有元件还有单独的丝印层可以打开关闭?
具体怎么操作的呀 ?

旁边的其他元件是有丝印的

网友:
进入这个器件的编辑封装的界面,把这个封装的丝印放在所有层,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打开DISPLAY COLORS STEUP-再点ASSIGN ALL
这个丝印就出来了,然后再丝印放在所有层里,这样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元件还有单独的丝印层可以打开关闭?
具体怎么操作的呀 ?

两个封装的丝印放置的层次不一样,在颜色设置里把丝印层的颜色相应项换成其他颜色(替换掉黑色),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 !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元器件的封装外形要放在ALL LAYERS .外框尺寸要跟实物一致,规范的封装库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