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钻孔文件问题

楼主(2011-09-16):
我生成drill文件时,最后只有一个孔,其余的都没有。查了一下,那个是allegro自带的一个过孔焊盘,其余的是我自己做的。我做的焊盘和那个只有一点区别,我的没加flash。这个有影响吗?请教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对了,我生成的钻孔txt文件中,所有的孔信息都是全的,但是看art就只有一个。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flash,你的叠层都是用的正片就没有问题,如果有负片就得要flash

恩,我这里面有一个是加了flash,然后显示了,其余的都没加,结果都没显示。不过我选的都是正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与你的drill设置有关,你看下你的设置,再有就是你的brd文件里面的nc drill那一层能看到孔吗?

设置是按步骤走的。我在做过孔焊盘的时候,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都选了,不会是这个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