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07.9的覆铜是这个样子?

楼主(2011-09-16):
    双面板覆铜,怎么2007跟2005的差别这么大呢?画了plane shape后怎么是这个样子?请指教。

网友A:
    在ROUTE mode的状态下 点击plane assignments 吧铜层的选项改为 dymamic 动态的 你的肯定是draft

还有什么就问吧 253551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 mode的状态下 点击plane assignments 吧铜层的选项改为 dymamic 动态的 你的肯定是draft

    还有什 ...

    非常感谢,果然是这个样子。2007版本画完plane shape以后直接就覆铜了,不用跟2005还要处理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