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路径表达问题

楼主(2011-09-16):
谁知道 allegro 怎么用类似$psmpath
这样的变量去描述工程路径啊

也就是说有没有类似 $PROJ_DIR$ 这样变量名去表示当前工程的路径啊

楼主:
有木有专业人士。。。。

楼主:
我的本意是每次都把每个工程用到的库复制到 工程路径下这样方便转移。。。
然后设置 封装路径的时候
用这个表示工程路径的变量去代替绝对路径

网友:
大概了解楼主意思,同问, 帮顶~~~

网友:
输入命令set可以看到很多变量和路径,可以试试

网友:
    感觉固定路径也蛮好的啊

楼主(2011-10-17):
    还是自问自答~~~
用最简单的表达方法解决了
    那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