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的求助(急)

楼主(2011-09-16):
我安装的是cadence 16.2 ,已经安装好了,可进入后还有很多功能不能用。
比如说我在制作PAD的时候,LAYOUT下的PIN我就不能用,还很多是灰色的图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了好几个破解方法都是一样的问题。
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
如附件所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望有能解决的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大能帮帮忙啊?

网友A:
那是你还没熟悉。

网友B:
楼主用别的软件打开看看。。 FILE/CHANGE ED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还没熟悉。

不能用啊!教教,我按教材上做的,可那个图标又不能用,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别的软件打开看看。。 FILE/CHANGE EDITOR..

我是用cadence\PCB editor 打开的啊?

网友:
先看教程

网友:
选Allegro PCB Design GXL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有PAD,库没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