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统一修改元件属性

楼主(2011-09-16):
如题,如图,

我的元件comment栏中全是cap,res之类的,不同值的电容、电阻都是一样的comment,现在我要导出元件清单,清单中电容、电阻都没分类,都是cap、res,不同值的都放在一起,我现在想在comment栏中写入该元件的具体的值,有没有一个好点的方法可以统一修改呢?

不知有没有人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导出的BOM如图所示,comment栏中有值的是我手动改的,其它没有手动改的都堆在comment为cap栏中。
这样BOM就没有显示各个元件的值了。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套用右方Parameter內的Value值
直接在Comment下拉列表中,選擇=Value 就好
這是直接套變量的方式

如果需要實際調整Comment的值,建議用Find Similar Object搭配Inspector
或是用Tools\Parameter Manager批量調整

网友(点评):
谢谢你回复我!我上午刚做完一个项目的属性修改,全是我手动一个一个改过来的,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套用右方Parameter內的Value值
直接在Comment下拉列表中,選擇=Value 就好
這是直接套變量的方 ...

我是只要套用右方Parameter内的Value值,但是要一个一个元件修改就太麻烦了。
然后我就用了你的两个方法,用Find similar object搭配Inspector,在Part Comment中输入=Value,这样看导出的BOM好像也可以,只是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还有啊,Tool\Parameter Manager批量修改属性怎么做啊?(原谅我太笨了 )。

网友:
Altium所有網格的地方,基本上都支持粘貼到EXCEL,部分的可以反向的粘貼回去(EX: list面板)

Parameter Manager只勾選Parts,其他都不要勾選
框選你要調整的Comment紀錄,按下右鍵Edit即可批量調整你所選中的Comment
或是選中後用粘貼的方式貼上值
最後按下右下角ECO按鈕來作實際的批量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