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jimmy的“教你AD如何快捷摆放器件编号位置”方法不行,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6):
如图,我用Jimmy的方法后变成这样子了,然后竖排的元件编号还得一个一个调整,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横排和竖排分开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排和竖排分开选嘛。

这怎么分开选啊,很多元件都是密密麻麻地靠在一起。

网友:
  利用   Find Similar Objects

网友:
标号都在中间,表明你选择了中间这个点,你可以选其他点。

选rotation这里为same,表面这种角度的元件都被选中。

网友(点评):
这样我就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只能辅助,不能完全依赖的。。。。。还是要手工调的

网友(点评):
好像是哦。

网友B(2012-05-10):
好想问一下楼主,这个AD软件是什么软件啊?求高手说明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想问一下楼主,这个AD软件是什么软件啊?求高手说明一下啊。。。

ALTIUM DESIGNER  是PROTEL99的升级再升级版

网友:
其实,当器件比较密的时候这个方法就不是很适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想问一下楼主,这个AD软件是什么软件啊?求高手说明一下啊。。。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9.2.0.18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