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的输出

楼主(2011-09-16):
我弄钻孔文件,一个孔都没有。我的焊盘做的时候只加了drill和regular pad两项,板层选的是正片。
但是当我给过孔焊盘加flash之后,钻空文件就可以输出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我选的是正片啊
求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帮顶了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的drill symbol 设置了没有

网友:
估计你的钻孔标示符没设置。在CAM里能看到的。把DRILL LEGEND看下有没孔的数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