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共地如此处理依据?

楼主(2011-09-16):
AD芯片下面数字地和模拟地如此连接,是等同于0欧姆电阻吗?请大虾指点啊

模数共地

模数共地

楼主:
那是地平面的截图

网友:
我认为是等同于0电阻

网友A:
0欧电阻在高频下就不是0欧了。地层不要用0欧电阻连,很多大公司的layout指导明确的这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欧电阻在高频下就不是0欧了。地层不要用0欧电阻连,很多大公司的layout指导明确的这样要求。

毕竟数字电路一般比模拟电路频率高,那你是说这样共地效果会比通过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更好?

网友:
这个在频率上的高频段隔离度和断开一样。断开要磁珠相连,不要用0欧姆。不过这个连接点比较讲究,不是随便选的,磁珠就比较随意一些,只要最终共地。

网友:
看过很多大公司的layout指导,都是这样的,明确反对在地上用0欧电阻,磁珠或者电感连接。但是很多中国人画的板子喜欢搞零欧电阻,甚至我还看到过demo板用电感连的。零欧电阻可以用在电源线上,不要用在地上,对电磁兼容很不利。

网友:
最好用贴片器件比如0欧姆,磁珠,不然到时候想断开都不行

网友:
我们通常都是用两块铜皮直接连接的。

网友:
直接在分割的地方用磁珠跨接就行了吧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割有点窄了吧

网友:
    大于40mil m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