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的库如何转成9.0的库呢

楼主(2011-09-16):
                07的库如何转成9.0的库呢?平时都用07的版本,我在想如果再用9.0的话,我07版本里面的库不是用不着了.!~请哪位大侠说说步骤好吗?这里谢过了.!~

网友:
把07的库放到07的板上,用09的开07的板,存下库,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29):
但是那样很麻烦,而且库里面的元件特别多,要一个个把它调出来,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
07中打开layout,FIRE----library----点击decals,选中所要转换的器件---点击最下方的Export----输出后缀为.d的文件,在09中打开layout,新建一个库,同上,点击最下方的import,输入刚才的.d文件,所有库都可以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