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时出现下列错误,在线等待,谢谢

楼主(2011-09-16):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rtl8305n(2)\.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rtl8305n(2)\.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楼主:
请给位帮忙一下,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建立零件 RTL8305 封裝得時候,有非文字符號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