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覆铜,这种是怎么覆上的,,求助达人,

楼主(2011-09-16):
这个周围的都是用的这种网格的覆铜方式,在allegro,里面这种铜是怎么布的啊,不像用shape画的,画了半天没画出来,,,那个中间没有覆是地GND(被我手工DEL)了删之前就是用网格状布的铜,, 边上那些覆好的网格铜是电源
  请问这样覆铜有什么好处,,,求达人,赐教,,

  多谢

网友A:
就是动态铺地,这个知道怎么弄吧。然后,点中shape,右键 edit shape。可以选择类型。自己设置网格属性。一般是flex上需要弯折的地方铺网格地。这样比较柔软。硬板上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动态铺地,这个知道怎么弄吧。然后,点中shape,右键 edit shape。可以选择类型。自己设置网格属性。一般 ...

请问你说的是这个吗,,,感觉不像是这个呢?
  空上设置里面是有一个水平垂直交叉的,像这个网格一样的,可做出来,没有这个效果,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没做好,还是怎么回事,,,求助,  姐姐们,哥哥们

楼主:
还有,你说的选 中shape 右键没有 edit shape,这个,能不能详细下,,多谢

网友:
    网格铺铜,一般都不用了。直接编译铜皮属性里面的选项。

楼主:
    嗯,了解了已经,,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这个吗,,,感觉不像是这个呢?
      空上设置里面是有一个水平垂直交叉的,像这个网格一样的 ...

shape fill下 , fill style:xhatch  ,下面是对应参数选择,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