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模块化

楼主(2011-09-16):
orcad capture CIS 中做好了层次化原理图,在导入PCB后能否把模块电路像放置元器件一样放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可以将原理图的那个模块做成一个封装,和pcb对应起来,用时直接掉就可以了,我记得论坛上面有人写过相关的资料,搜一下呗!

网友:
有点意思,模块化还还可以这样做呀,恍然大悟!

网友:
顶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模块化有更简单的办法,不用处理原理图,处理原理图的办法太笨了,而且很麻烦

网友:
    论坛里面有资料 自己找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化有更简单的办法,不用处理原理图,处理原理图的办法太笨了,而且很麻烦

    什么方法,麻烦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原理图的那个模块做成一个封装,和pcb对应起来,用时直接掉就可以了,我记得论坛上面有人写过相关的 ...

我现在知道了如何把原理图的模块生成一个元件,但是PCB的封装怎么做,关键需要布局连线的,麻烦解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