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在做PCB的时候,一些重要信号线,如时钟线,射频线,复位线等,往往需要做包地处理。请问在pads上如何实现?谢谢!有相关的命令吗?

网友:
看你需要立体包地还是左右包地,左右包地的话一般情况下在线的两边打一些地孔,埋盲孔的话一个埋孔加两个盲孔组合,要求立体包地的话,除了上面说的,要求此线的上下临层均为地铜,另外转换孔的周围要求为地铜包围,实在包不了的手工画一段底线包围!学识有限,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谢谢,我是新手,这个上下临层都是地铜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