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9.2 中Display Colors Setup面板颜色无法设置

楼主(2011-09-16):
如题。我已经重装了一次程序,结果还是这样。
电脑系统是WIN7 ,安装的pads9.2,在Display Colors Setup面板中除了Other区正常,其他的无法设置或者更换颜色。只能取消小勾等隐藏。难道是自己不小心设置了哪里而不自知?疑惑是本身软件的BUG?求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本身从BOTTOM层某焊盘引线,设置线宽“W20”,出现引线自动变成TOP层的了。。。。像中邪了似地。这次重装了软件还这样,不会重装系统吧。。。。

网友:
win7系统不熟

楼主:
用家里另外一太电脑重装了,XP的,一样的问题,看来是破解有问题。这问题还有潜伏期呀。。。。

网友(2011-12-31):
“PADS9.2无法设置颜色的问题(已找到并成功解决)”
你百度下上面这句  因为我没有权限发链接给你   所以你就这样查
这是本论坛某大侠解决的 我按此方法也解决了    我是新手这个问题可把我折磨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