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rCAD中如何将title block与页面融为一体

楼主(2011-09-17):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格式占满整张篇幅,用title block做完后,添加到page中,就无法对其中的原件进行框选了(因title block也作为其中的一个symbol),求高手指点,如何能将title block作为背景或页面的一部分,保证电路中所有元素可以框选?
希望我说明白了,希望有高手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A:
title block 只要做長條標籤,不要做全框,(框由ORCAD產生),這樣就可以避免無法選取元件。另外一個方法是,要出圖的時候,才加上title block 。

ORCAD好像無法將title block 做成背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tle block 只要做長條標籤,不要做全框,(框由ORCAD產生),這樣就可以避免無法選取元件。另外一個方法是, ...

我们公司的图纸样式是全框的,我正在考虑把框框拆分成几部分,进行拼图处理。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6-04-20):
自己在原理图页上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