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距离(pads)

楼主(2011-09-17):
大家好,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明白。关于安全距离的计算。在PCB中安全距离指的是两个焊盘之间的距离还是覆铜之后铜箔之间的平行距离。我一直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我的藐视是不是清楚,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导体和导体之间的距离。焊盘和覆铜都是导体,都要满足。

网友:
安全距离包括电气间隙(空间距离),爬电距离(沿面距离)和绝缘穿透距离。
电气距离是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空气测量的最短距离,爬电距离则是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绝缘表面测量的最短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体和导体之间的距离。焊盘和覆铜都是导体,都要满足。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