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时同一层不同网络的两根线交错时无提示错误

楼主(2011-09-17):
请问我该如何设置?才能避免如题的问题出现谢谢

网友:
无模命令drp

网友(2011-11-03):
可以啊,选择Tools >Verify Design检查间距错误,就会找到了。

网友:
这种低级的错误应该默认就是打开的呀

网友:
估计楼主是在layout这边布线的,在这边布线的话是要设置下才成的。。建议布线到router那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