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飞线都成了电源,地模式?

楼主(2011-09-17):
我按下显示所有RATS,但是就成了这样
只有xnet的能显示飞线。
为什么呢?我想把其余飞线也显示出来。

网友A:
除了电源和地其余信号都不要设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源和地其余信号都不要设置电压

请问在哪里设置不要电压?

网友:
logic-》identify dc 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