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成的光绘文件被CAM350读取后

楼主(2011-09-17):
    allegro生成ARTWORK时的BOTTOM层设置如下,就对应3类

    生成完毕后用CAM350调用后却变成了5类

分别点击后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设置的3个 PIN VIA ETCH ,CAM调入后变成了5类,铺铜还分了块?这样板子做出来没问题?
那4个孔的BOTTOM为什么还要占用一类?跟我的设置有关么?
    TOP层的设置和BOTTOM一样,却只有3类?

楼主:
    allegro高手CAM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1:你是用274X出的图,在cam中就是这样显示的。如果用6x00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2:你的cam版本比较低,如果你用新版本的,软件会把那些东西自动合成一个文件来显示的方式。

楼主:
    非常感谢,没有问题就行,我的版本是9.0的,还是绿色版,呵呵

网友:
    升级到9.5.2,,即可解决

楼主:
    解决方法如下
File->Setup->Photoplotter, RS274X  点击 setup option, convert composite to single layer打钩

网友:
    用10.2的cam350

网友:
    7楼的正解

楼主:
    7楼就是我,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