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tero属性不能更改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library manager 中建立symbol的复合封装时使用了“hetero”属性,但需要更改这个属性参数时,无法更改(变灰了),各位大虾有啥解决方法?请赐教

网友:
只能重新建一次!这个在建立symbol的时候就定死了

楼主:
今天看了看别人的库,复合封装中的“hetero"是能改的,为什么我的不行呢

网友(2012-06-17):
可以更改吧。我的就可以。

网友:
用Uedit改,没问题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局部重复一遍,看样子你已经做好了各部分的symbol,复制、更名后再试着加heter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