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贴好的pcb板上换nand flash 芯片,怎样保证拆焊的质量?

楼主(2011-09-18):
要从贴好的pcb板上换nand flash 芯片,由于nand flash 芯片焊盘之间的距离很小,拆焊非常麻烦,用疯抢吹时,弄不好就把PCB板上nand flash 芯片下面的焊锡给弄掉啦,再补锡非常麻烦,我目前的水平还不行,已近弄坏两个啦,请智者指教下,谢谢。

网友:
如果沒有自動的SMD拆焊設備,那則需要一些技巧於手工拆除元件。

固定熱吹風槍溫度(通常介於 380 ~ 400 度之間), 固定風量大小(不吹飛其他小貼片元件,最好有隔熱罩子圈住要拆焊的IC),調整吹嘴適當距離(離元件 2~3 mm),目視當焊墊上的錫完全溶化,方可將元件移除。新元件務必要沾上助焊膏後,方可上至於焊墊上加熱。

大家講的都差不多,其功夫差別於練習,多吹焊幾次就會熟悉了。

楼主:
谢谢,还对勤加练习。

网友:
用风枪吹很容易使NAND的坏块数量增加。。。。。。。正牌三星现代都有这种现象。。还是用铬铁吧。。拖焊。做硬件的铬铁不行的话。很杯具的。有时候明明知道就是那元件坏了。但是拆不下来。。。。。。

网友:
用烙铁就好了,硬件工程师也需要很好的焊功的。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焊脚弄掉,主要还是受热没均匀情况下扯IC了。还是用烙铁吧,多试试,其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