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llegro 16.2的PCB,转换成PDF格式?

楼主(2011-09-19):
  大家好,我是用allegro的新手,现在想把PCB的ASSMEBLE层转换成PDF格式,做为装配图用.
    请问这应该怎么型?

网友:
    可以整个板子出PDF图,单个的一层出PDF还没遇见过,求高手跟进

网友:
    你可以试着用使用export中的导出DXF的格式将ASSMEBLE层导出,然后再转换成PDF档案即可

网友:
    用PDF虚拟打印机就行了, 只要屏幕显示什么, 打印的PDF就显示什么, 要想打印装配层, PCB中只显示装配层, 其他都关掉就行了

网友:
    PDF打印机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三楼才是正解

网友:
    只开你想要的层面,我们常用PDF Creator进行虚拟打印

网友:
    4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