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们,PADS怎样切换使用的默认过孔?

楼主(2011-09-19):
    请问一下高手们,pads怎样切换使用的默认过孔?

网友:
    过孔属性窗口中有个via name下拉菜单,如果设计了多种过孔,可以在这里选。

楼主:
    老兄还没搞懂我在问啥?

网友:
    按下快捷键V回车,将其切换到你需要设为默认使用的过孔

网友:
    pads不像PORTER一样可用TAB切换过孔的。

网友:
    切换过孔用快键:V

楼主:
    都不对,要在规则里面设置

网友:
    楼上是不是在自问自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