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ExpeditionPCB软件EE7.9在联网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1-09-19):
我的mentor Expedition EE7.9在联网后无法启动DxDesigner, ExpeditionPCB等软件模块,同时发现相应进程一直占用CPU50%,断开网络后,EE7.9即可正常使用,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用户,是否有用户知道该问题如何解决哦
EE7.9在联网后无法运行DxDesigner, ExpeditionPCB
EE7.9在连接网络后无法运行DxDesigner, ExpeditionPCB

网友A:
cpu一直占用很高是在检测license!难道你的网络上有license服务器?

网友:
你破解的时候的MAC地址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一直占用很高是在检测license!难道你的网络上有license服务器?

 我也发现CPU占用很高是在检测license,因为在联网状态下在Windows7的任务管理器中结束ExpeditionPCB的相应进程"mgclmd.exe"时会弹出对话框"Local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然后点击该对话框的OK按钮方可释放占用的CPU资源

重试多次问题依旧

可我断开网络连接或直接拔掉网线后EE7.9的各模块完全正常工作,这说明我的license路径及MAC地址(hostid)都是正确设置的呀

继续寻求解决办法哦……

网友:
既然你在不联网情况下能够启动,那软件是能够找到license的,试试看在联网情况下让软件启动一次,把所有的license搜索完毕后,以后启动就会快了(mentor会查找所有的license 路径,把所有的license feature搜索出来后以后就不再搜索了,搜索的feature会存放在c:flexlm目录下)

网友:
你难道设置的不是node locked license吗

网友:
楼主用的是笔记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hostid要填当前上网用的网卡的mac,否则就是你这般~

网友:
电脑太破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