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紧急求助:spb15.5中palcement list可以看到器件名字但是没有复选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9-19):
spb15.5中palcement list可以看到原器件名字(已经选中高级中的library),但是复选框没有,没办法放置元器件怎么办?
ps:我的是WIN7 32位系统,同事的都没问题,我得出此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望高手予以解决,小弟拜谢。

我的是这样的:

郁闷死了,望大家给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的封装库全吗?如果全的话,就可能你的封装是老的版本做的,你现在用的是新版本,有些footprint要重新打开再存一下才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4楼的回答。
我们公司的封装库都是一样的,别人的都能打开的,我的电脑和他们的电脑不一样,我的是笔记本。
    spb15.5版本、封装库版本都一样的。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我的allegro和win7配合不如他们的好。

网友:
    用Quickplace把所有元件先放在板外.....至于你的猜测有可能是正确的,或许多装几次,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