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建库(封装)用哪个软件画

楼主(2011-09-19):
   大虾们,好!
   我是新手,清清白白的新手,我之前是用PCB Editor 建库的,可是今天我用要用这个建库的时候,发现菜单里面的Layout菜单栏不见了。请问我应该如何做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建封装吗?PAD建好后打开PCB Editor 新建Package symbol就可以了咯

网友:
确认file open new 是在package symbol (.dra )下,而不是在brd 里找~ GOOD LOOK!

楼主:
我就是打开这个软件,可是没有调用焊盘那个菜单,请问这是啥回事啊!
就是没有Layout

楼主:
还有这些选项是不是任意选一个就行!

网友A:
新建文件, 类型选择 dra, 你上面的图还是brd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文件, 类型选择 dra, 你上面的图还是brd文件呢

谢谢,搞定了,谢谢
那就是我建封装要新建就是!
那请问我鼠标要设置成那种酷酷的要什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