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_designer打开错误处理

楼主(2011-09-19):
今日建库发现打开Pad_designer,弹出对话框内容"parampath: variable not defined "和"parse error in file c:/spb_data/pcbenv/env,line 262",强制性按"确定"也可以进入画面编辑,最后怀疑是路径设置被改动了,但是现不知如何解决,请教遇到过此问题高手,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
删除c:/spb_data/pcbenv/env,line 262里面的parampath

网友(2012-03-03):
感谢!同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PCB封装时,焊盘只有文字浏览,选择图形时,浏览框中是空白,就是那个quickview的问题。
请遇到此问题的高手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