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components时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我的网表导入成功,Placement也可以看到元件,但是选择任何一个元件都无法布元件,急呀,请高手指点一下。

无法布元器件

无法布元器件

楼主:
补充,在QUICK VIEW当中也看不到元器件封装,确认封装是OK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库没设置好。你看一下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的Design_paths是否有设库文件路经

楼主:
谢谢高指点,元件封装路径不符

网友A:
肯定是元件封装路径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元件封装路径没设置好

是的,你说对了

网友:
没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