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6层板加盲孔、埋孔后的叠层问题

楼主(2011-09-19):
      高手们帮忙看下这样条件下的叠层设置是否合理:
       6层板,2片DDR2在bottom层上,盲埋孔:1-2,2-5,5-6;
       叠层:TOP-VCC-S1-S2-gnd-bottom;

网友A:
机械盲埋孔可以做到1-2,3-4,5-6。
1-2,2-5,5-6机械肯定不行。你得问问其他打孔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盲埋孔可以做到1-2,3-4,5-6。
1-2,2-5,5-6机械肯定不行。你得问问其他打孔方式。

2-5的当通孔来做不可以吗

网友:
你的孔设置是对的,叠层估计不太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的当通孔来做不可以吗

如果一定要做2-5,机械盲埋孔可以做1-6,2-5,3-4。
1-2,2-5,5-6是有交叠的,机械做不出来。

网友:
6层板,盲埋孔:1-2,2-5,5-6;这是一阶HDI板了,2-5机械钻孔,1-2,5-6需激光打孔了.
如果一定要做2-5,机械盲埋孔可以做1-6,2-5,3-4。或者:机械盲埋孔1-6,1-2,3-5.

网友:
盲埋孔的分布是真确,叠层有些不合理,鉴于这样,你可以在加一个通孔类型!这样可以消除叠层的2-5!

楼主:
谢谢各位,最近比较忙,所以没上论坛,现在重新搞了下布局应该通孔可以搞定了,如果要加也就做HDI,1一阶板子

网友(2011-10-21):
没做过中间层埋孔的 只做过1-2 埋孔的 但是还一个问题 怎么出gerber呢 怎么显示埋孔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