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悲剧了,大家支招儿啊~

楼主(2011-09-19):
杯具了,pads,EE等用FLEXLM解密的软件打开时都出现这个问题~
只因为调系统时间为2011-10-1,再调回来就出这个了,唉!
怎么解决哦,朋友们支招!
PS:我知道重装系统可以解决,所以这个方法就算了~

网友:
再把系统时间往前或往后调几天。我见过一次是这样解决的,和现实时间一致总报错,错开几天就行了,貌似是往前。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次了,都是重装系统的,没有发现可以解决的方法

网友:
想早点放假,哈哈,调一下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用pads2005的时候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windows下有一个文件的修改时间比现在系统的时间晚,需要使用 ...

你这个方法貌似针对pads9.3已经过时了,我的windows目录包括C盘,D盘(软件安装盘)都未能找到这样文件时间超前的信息,包括隐藏的文件和目录,还有系统日志~我找了不下7,8遍呢!!!!
敢问那个时候你修改的那个文件的名字是什么啊?或者以什么字母开头的呢,扩展名又是什么呢?请指教!

实在不行看来我要等到10月一号再运行一下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重装了,整了一下午,杯具

你是重装的系统啊还是软件?只重装软件貌似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貌似针对pads9.3已经过时了,我的windows目录包括C盘,D盘(软件安装盘)都未能找到这样文件时 ...

名称不记得了。只要看系统盘文件的时间就行了。根目录,windows目录,system32目录,这几个目录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不记得了。只要看系统盘文件的时间就行了。根目录,windows目录,system32目录,这几个目录都看一下。 ...

都看过了,我用PE系统,搜索2011-9-29到2011-10-10文件,但是没发现有任何相关文件,只有IE的缓存内容,我把它清空了依然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了,9.0滴,不过好像那次我没有调时间,他自己把时间跑到五天后了,我把它改回来,不行了,还原回 ...

orCAD还好弄,但是mentor系列的软件就不行,杯具,系统重装我做不来,好累的~我等到明天,再调成10-1看看还报错吧,如果不报错,我就等他到10-1,那个时候应该不晚了~

不过到时候别一定要调到10-2号才不报错,那哥真的就悲催了~

网友:
我试了一下,我随便修改了system32文件下一个文件的修改时间到9/30,运行pads 2005会出错,但是运行pads 9.3不会出错,新版本的看来真有不一样地方。要不你下载一个filemon和regmon来跟踪看看pads会读写哪些文件和注册表。

网友(点评):
谢谢,正有此意,不过暂时不折腾了,我等到10-1再看看,如果还报,再折腾!这两天不用了~改用A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