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拷贝别人部份DSN时,DESIGN CACHE还是保留着以前作者的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快

楼主(2011-09-19):
因为一些常见电路在网上可以找到,把这些原理图DSN文件直接复制到自己的设计中。但有些元件库我们是没有的,在DESIGN CACHE里存放着缓存文件指向的地址是以前作者存放的地址,与自己的不符。如何能快速将这些自己原理图中不符的缓存区替换成自己电脑上的LIBRARY. 望各位大侠能给小弟细说下如何操作

网友A:
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530-1-1.html 裡面 PDF 文章 ,第15單元 元件替换与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530-1-1.html 裡面 PDF 文章 ,第15單元 元件替换与更新。

有没有详细的操作,于博士的只介绍了单个元件更换,如果是拷贝别人的原理图,基本上所有的元件缓存地址都是跟自己电脑不符的。如何更新这些DESIGN CACHE。 一个个更换经常换着换着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更换了那些还是保留之前的。

网友A:
DESIGN CACHE 的替代是批量替代,例如 C1、C2、C3、C4 都是 CAP NP:C\xxxxx\yyyyy\zzzzz.olb,只要看後面的文件路徑不是你的,就沒有替換。換完一個 CAP NP,所以 C1、C2、C3、C4 也就跟著換完了。

重點: 只要看 DESIGN CACHE 元件,後面的文件路徑不是你的,就沒有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CACHE 的替代是批量替代,例如 C1、C2、C3、C4 都是 CAP NP:C\xxxxx\yyyyy\zzzzz.olb,只要看後面的 ...

可是我替换成我自己的原件库,原理图就变了样了,(图中的TP测试点就是替换成我自己电脑的的库,但是原理图就变样了)如别人画的CAP电容放置可能有的是坚着方,也有是横着放,一旦替换成自己的CAP就全部朝一个方向了,这样原理图就打乱了,得重新画。

不知道大哥你怎么应用这块的,复制别人的部分原理图后,怎么样将他里面的元件DESIGN CACHE替换成自己的。

或是用什么好的方法操作,能否指点下小弟。

替换了TP测试点

替换了TP测试点

网友A:
批量替代元件元件是很方便,但是需要注意元件尺寸大小,和(建立封裝時候)方向性都要相同。所以通常是針對 R L C 元件。

如果是芯片是通常看著原理圖要一個一個換(用Place part and delete part)。另外有特殊外觀或是大小不相容,強烈建議不可用批量替代。

至於 "如别人画的CAP电容放置可能有的是坚着方,也有是横着放,一旦替换成自己的CAP就全部朝一个方向了"   應該不會這樣,ORCAD他會依照管腳編號方向置放。

之前我有換過好幾次,只發生過 RLC元件的長度差1格,造成連接線接不上或是超出連接線。(元件本體有的是佔3格,有的佔2格)

网友:
TP 可能是只有1根管腳,所以ORCAD難以判斷方向性,才造成方向錯誤吧!
TP 有些人用長引腳,有些人用短引腳,有人用大的圓圈,有人用小圓圈,所以建議看著原理圖要一個一個換,這樣才能調整方向和文字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替代元件元件是很方便,但是需要注意元件尺寸大小,和(建立封裝時候)方向性都要相同。所以通常是針對 R ...

确实是这样,因为自己做的元件跟别人的原理图元件有些不同,就像你说的管脚长短。原以为拷贝了别人的原理图直接就修改下变成自己的所需要的产品生成网表文件,到头来还要一个一个更换DESIGN CACHE里的元件。

谢谢前辈的详细解答。学习了

网友(2015-09-06):
没必要全部都替换掉吧? 强迫症?